DELL1420维修一例

楼主(2010-01-27):
客户送来1420一个。说是别人修过显卡。现在是不开机。
我打开一看。显卡确实做过。是土炮做的。。加电看看。电流跑到1.14多。有时能跑到0.8几。并且主办指示灯9一直闪。怀疑是显卡问题。
开始加焊了下。还不是开机。不亮。没办法。考虑到上次别人土炮做的。只能拿下来重新直球。。上BGA。结果好了。
这个机器老毛病。显卡。

网友:
是通病的嘛

网友:
楼主厉害 别人拿什么做BGA也看得出来佩服

网友:
呵呵。.土炮做的当然是很粗糙了。看的出来的.

网友:
我也用的BGA机器 可是我做BGA还是没有把握  真实郁闷啊

网友:
大胆.心细...拿芯片的时候不要盲目硬拿.先用镊子动下芯片.看能否松动.如果有松动那就拿就可以了。温度曲线基地有人已经说过了。冬天适当的把温度调高点.

网友:
是新手加焊的吧。我也用土炮做过有铅和无铅都 还行。

网友:
有时候也要用土的方法 可以解决比较郁闷的问题

网友:
哈,你上家挺厚道的哈,我们这,二手的没有不做故障的

网友:
记得好像是8400的显卡,换了个631的,还不错,没见返修!

网友:
加焊不好的,还是重植一下为好

网友:
如果芯片的焊盘,和主板的焊盘已经氧化了,加焊是没有用的,一定要重植的,关键是拿下后要用烙铁拖干净,明显亮了基本就可以上珠了

网友:
这个板子都是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