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05进系统CPU使用率100% 高手们都来研究下。。

楼主(2010-01-27):
D505进系统CPU使用率100%
CPU、内存、硬盘都换过,还是原来一样故障。
用鲁大师检测CPU使用率100%温度85度,还不停报警。。。
在基地里查看相关故障说加焊南桥。。。也有说换北桥好啦。。。
修了几天北桥南桥都换啦还是一样问题。。。。。
请师傅们给个提示。。。。
cpu
硬盘

网友:
温度明显过高,看看改长转会不会好点?既然南北桥都搞过了,不防再加焊一下座试试

网友:
真是厉害,有没有想过重新做个系统啊

网友:
先看CPU 的频率,在看CPU 供电是否正常,DELL 的温控芯片坏了也会导致降频和使用率很高

网友:
最近好像那位高手发了一个贴干掉CPU的一根针来降低频率啊!~ 还有就是你的CPU不会是测试板的吧

网友:
CPU换个几个啦。。1.4--1.6都试过///
还是老问题.

网友:
CPU的频率没变1.4...CPU的供电0.96
请问本本波版主.温控芯片是那个呢?什么型号?我现在不知道那个是温控芯片..

网友:
系统有没有重新做过啊.进安全模式看下.使用率也那么高吗?

网友:
楼主考虑一下 DELL的适配器检测电路

网友:
DELL的机器就是问题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