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加电自动开机

楼主(2010-01-27):
HP V3000 AMDA的CPU英伟达的桥(单桥片的)6100的独显,插上适配器自动开机,各路电感都有电压,唯有给显卡供电的2个电感上的电压都是1.46V.开机后电流停在0.47A稳定,不亮机。听说这款机器的显卡容易虚焊,但有不敢却定,自动开机是那里的问题,请教大侠帮忙!
cpu
显卡

网友:
V3000 AMD有独显的吗?还没见过呢,一般都是北桥集成的吧?

网友:
V300显卡是很容易虚汗,但好像没有独立显卡吧

网友:
V3000 AMD独显板挺多,
集显板故障率低

网友:
AMD独显的也很多啊 怎么可能没看到过呢

网友:
今天同事做完v3000显卡,(已经是第二次加焊)插上电后三秒自动加点不亮,电流跳动浮动很大,从1.47到1.05,然后我重新把显卡附近预留松香焊膏清洗一下,接电电流变化稳定了,亮机了,也不自动加电了!怪!

网友:
HP这个型号就这问题多。

网友:
这个型号的显卡已经通病的不行了!!!全是这个问题!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