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制作 CD ROM启动

楼主(2010-01-27):
怎样把U盘制作成CD ROM启动

网友:
做启动盘的软件有很多,不过我感觉老毛桃WINPE还比较好用,我也做成功过,你先下一个老毛桃WINPE,但它是镜像文件,需要一个虚拟光驱才能打的开,插上你的U盘,格式化,我选的是HDD模式,看你主板支持什么模式,你就用什么格式,然后是装WINPE,要等一下,等装完后,你的U盘启动盘就成功了,在BIOS设置你的第一启动顺序为USB-HDD(这要看你是用什么格式格式化的),插上U盘就可以启动电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1.先用ChipGenius v3.01 这个工具查看你的U盘芯片

网友:
最简单的说法就是...量产
你按照这个方向去摸索就是了
我前段时间刚玩这个, 花了两天的时间.终于做成了个U-CD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