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 在主板上怎么判断 N 或P,,,,,

楼主(2010-01-27):
最近   学 跑电路 引发 的 思考,,,

网友:
红表笔放在D级,黑表笔放在S级,阻值大概600欧姆左右,
表笔反过来测,阻值为无穷大,则为P沟道。

红表笔放在S级,黑表笔放在D级,阻值大概600欧姆左右,
表笔反过来测,阻值为无穷大,则为N沟道。

网友:
型号上也能看出来

网友:
就是 不 知道 是 N  的 还是 P  的  才 不 知道 极性   ,不确定 D ,S   ,  只 能记型号 啊 ?  或 看 管子 资料 ,   有资料的 发发,     再问个绍  问题,    16V 经过一个电阻 再导通一个三极管 三极管导通 后  接地,,,  那不是短路了。。。 别骂我 。。想知道答案,,,,

网友:
3楼说的方法不行,因为要量的是坏板上的元件,每一个元件都有坏的可能。其实判断方法很多,比如看型号,看其在电路中的功能等。

网友:
红表笔放在D级,黑表笔放在S级,阻值大概600欧姆左右,
表笔反过来测,阻值为无穷大,则为P沟道。

红表笔放在S级,黑表笔放在D级,阻值大概600欧姆左右,
表笔反过来测,阻值为无穷大,则为N沟道。
引用 网友A:

在路测的反向会出现阻值,一般会有1000以上,或会低些,有些情况在路测是不准确的,最好还是拆下来测好

网友:
楼主先去看下电子原器件的书吧

网友:
爱丫  物理  没 学 好 都忘记了,,   看来非的  报名远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