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570无背光

楼主(2010-01-27):
IBM570本本开机有暗影,没有背光,测没有电压供给高压条,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呵呵,这个我最有发言权了。N年前我修好的第一个本子就是这毛病。
看看板子背面南桥旁边有两个保险,开路了没?

网友:
呵呵  LS的以前这机器修了很多吧   他的说不定是灯管哦

网友:
高压条或主板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压条没供电应该不是灯管的问题吧

网友:
飞个线上去,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直接飞根线过去不就完了,省事!

网友:
这个供电在板子上不难找  直接飞个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查遍了板上的保险都没有开路的,客户要得急就让他拿走了。

网友:
飞跟线上去就行了

网友:
汗,这毛病修好恐怕用不了十分钟,、。

网友:
飞个电压上去

网友:
回的人还不少。。也没说啥供电。。VIN。BLON。。

网友:
找不问题就飞线,怎能轻易放过呐。这一去不知何时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