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 奇怪的内存问题

楼主(2010-01-27):
手中有一台ibm x61机器,问题是一根内存槽不可用,另一根内存槽可用但只可以用256M,512M的内存,用不了1G的内存。北桥换了,南桥也换了,但是用HBM代替HEM,现在没思路了,希望各位大虾帮忙

网友:
有些  老机器   是用不了那么大的内存的

本本波 -2 X61 是老机器么?

网友:
LZ的你也搞笑  X61对你来说是老机器  那么你所谓的新机器是什么呢 内存槽边上的一排电阻看过了吗?

本本波 -1 X61 内存槽有排阻么?

网友:
BIOS问题吧老大!刷一个试下,不过要用别的BIOS刷不要用他原来的那个哦,不然会没有MAC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原来的BIOS刷为什么会没有MAC,这个还真要学习一下

网友:
哇 波哥在此看守 不灌点水都不行啊    真麻烦把那根槽子修好算啦   要不就换一根频率不一样的1G的条子试下   有533   667 的

网友:
等待LZ的答案     手上还有个X61的  冷机不开机  断电2次便可以开机  开机后一切正常使用

网友:
查一下内存边上的那些排阻

网友:
这个问题真有可能是BISO的问题。如果是跑2C 2E报警的话呀。
当然上网下的BIOS刷上是可以的。不过没有MAC地址。要重写。用光盘。

网友:
可能根BIOS有关吧  但机率比较小,还是排组机率大些,一个一个的测吧

网友:
刷了BIOS故障还是一样,另外补充一点就是会报1830错误

网友:
X61是不是认第一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