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进系统掉电问题求助

楼主(2010-01-27):
本人手上有一台DELL D 630机子,有时进系统后运行一会儿就会掉电,有时一进系统就掉电了。北桥排除过了,不知是否有通病呢?

网友:
先排除散热问题   看看风扇是不是坏了  。 这些没问题那就加热下显卡 ,如果换不行那就换一个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板子的显卡是北桥集成的,所以我排除了北桥现象依旧。

网友:
不插硬盘  试一下撒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CPU供电管的G级哦!有问题就换CPU控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