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一台HP HSTNN-105C 笔记本

楼主(2010-01-27):
今天接到一台HP HSTNN-105C
笔记本
,待机电流0.07a 开关有3.3v 这是待机电压吗? 按下开关有跳变。应该待机电路没有问题吧? 以后怎么修啊? 先谢谢大家了。
笔记本

网友:
晕~~待机电流那里会有0.7A这么大?建议去新手区看看再发贴,讲得详细点人家才能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我爱小芳
打错了,至于这么损吗?

网友:
待机电路没问题 是触发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换个开机芯片,不行再换南桥。如果这样还不行的话,感觉怎么说你也修不好这台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