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0不亮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0-01-27):
接客户一联想F30,现象是不亮机,电流为0.98--1.10---0.98不动,拔掉内存也一样,用风枪吹热显卡,插电触发,亮机OK

网友:
这样维修好像用不了多长时间哦

网友:
加焊BGA时个,加个硬币,能多用一段时间,还有,散热一定要解决好,不然要返工的呀

网友:
楼主的这样的案例不是真的吧?否则就是你描述的有问题。如果是独立显卡的问题的话一般不太可能插不插内存都一样的。因为机器上电检的时候内存不过和显卡不良是不可能一样的

网友:
楼上的问题我也想过,但是又想显卡问题也有可能造成内存不过

网友:
呵呵,这样的故障真的说不好啊,楼上的说的有道理显卡和内存,故障是不一样的,有先后的好不好

网友:
肯定用不了多少就会返修,没准客户一来取机就挂了

网友:
风扇要飞长转呀

网友:
都有道理哦

网友:
把风扇改长转应该可以坚持一段时间

网友:
楼主的这种经验分享的好啊!呵呵

网友:
笔记本的散热问题一定要处理好啊,不然很多功都白做了!!

网友:
留下返还的病根了。N卡就是这毛病。一吹能好。可一用就坏的个东西。

网友:
显卡虚焊也能造成不过内存?又张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