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7000进桌面花屏

楼主(2010-01-27):
手上一台HP NX7000的机子,开机正常,到进系统桌面的时候,一进桌面就花屏,显卡,显存,北桥,内存都排除过了,请教知情人,感谢~

网友:
怀疑散热,还有就是进安全模式,禁用显卡试试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过了吗

网友:
不知道系统换过没有   显卡晶振坏了会这样,还有就是显卡供电不良!

网友:
显卡不良的吧,上次修过一个机器,有个电感虚了,加焊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系统问题,做系统做到最后系统部署的时候就会花屏。显卡也排除了,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
先排除软件原因,比如重打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