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200维修一例

楼主(2010-01-27):
接修一dell1200,上电池不开机,按开机无键反应(指示灯不亮,风扇不转),拆下电池,单独接适配器,按开机键,指示灯亮,风扇也转,但约7~8s后断电,再按开机,3~4s断电。同时接电池和适配器,仅电池充电灯亮。
    拆机,单接适配器,量rt8203 待机3v,5v均有,但发现随着时间延长,rt8203有点热,但3v 5v始终正常。断开3v,5v负载,依旧。看图发现rt8203还输出lod3和lod5俩组电压,量lod5正常,而lod3v为0.52v不正常。量lod3 对地阻5欧,有短路。断开lod3负载,还短,拆下rt8203,不短路了,定一rt8203,换上ok

网友:
类似的1999  8734等均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网友:
多亏你传的图纸,不知版主把那20分传给你没有

网友:
看图发现rt8203还输出lod3和lod5俩组电压
谁来说说这两组是什么电压呢

网友:
L=LOW 低端 O=OUTPUT 输出 D =DETECT检测   合起来=== 低端输出检测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吗? 晕

网友:
想请教一下LZ。直接拆下rt8203的吗?哪样会烧桥吗?还是段开了所有负载

网友:
L=LOW 低端 O=OUTPUT 输出 D =DETECT检测   合起来=== 低端输出检测转载
.学习了。.呵呵。图纸那么多英文缩写.真是搞不懂.应该总结些这方面的结实

网友:
楼主拆了芯片肯定不能上电测试喽

网友:
拆了rt8203,没有上电,我怕烧一大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