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5 不跑信号 不开机 电流 0.65

楼主(2010-01-27):
东芝 L315  我接到这个机器被别人修过 而且修的地方很多  南桥 做了好几个了  北桥也做过  内存槽也洗过  主板加电正常有3 伏 5伏   次级电压也有 分频器 9lprs365bglf  有波形输出  pci-rst已经出来了 不上CPU 电流是 0.00--0.28A--------- 0.00A  我 当时第一感觉有点偏小 我就先量一下pci-rst 有没有出来 结果复位信号有  我就想难道外设没工作 我就又量了一下分频器(测量顺序错了 担不是故意的)有波形输出 但是分频器的工作电压有点不正常  它的工作电压是 1.25伏  正常来说9LPRS 这样的分频器的工作电压都是 3.3伏呀  怎么会是 1.25V呀  而且更奇怪的是 还有频率输出 也就是说它工作了   到这里我心想电压应该没问题 可是我有检查了一遍主板 包括 CPURST   GMCHRST  FRAME#   LPCBUS  都没什么问题 我就有怀疑这里了  此分频器的电压是由PU5提供的 型号是pt9025    25pspada1f            9025的工作情况我不会分析 但是2角 有一个3.3伏 4角有一个5伏  3角有一个1.8伏   6角是分频器电压 7角接了一个电阻 电阻上面标的是52C   然后电阻又接地   8角接地 芯片底部也是接地的   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9025 的工作正不正常  如果正常 那主板有没有什么通病呀    请高手师傅指点

网友:
很认真的看了几遍你的贴子,可还是没看出来你修的机器是什么型号。还有,你说的分频器是什么?时钟发生器,也就是大家说的时钟芯片?还有,你说的工作电压是什么意思?供电吧?如果上面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我也认为它应该是3.3。如果不行你可以飞个3.3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次很不好意思没写清楚  分频器就是时钟芯片   工作电压就是供电       我为什么不飞线  是因为时钟芯片的供电线路 的阻值很低 是51   我不敢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