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不亮,加焊后OK,重换新显卡不亮

楼主(2010-01-27):
HP pavilion DV2000的本本,原来不亮,加焊显卡后OK,重换一新显卡芯片,不亮,电流仅0.75,不知有没有跑码,以为换的显卡有问题,重换旧的显卡还不亮,电流仅0.75,内存换了好几个均如此,测主板上的电压均有,显卡,南北桥供电均正常,这种芯片我做过好多,做法上应该没问题,无法用诊数卡,大家遇到过没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加焊了U座,正常了,由于我是准备放弃不修的,换上的还是原有缺陷的显卡,再次换上无缺陷的显卡,没想到,U座又虚焊了,没办法,继续加焊,加了两次不行,只好重换了座子,再OK,装上后,外接显示器正常,接液晶竟然花屏,呜呜,郁闷呀…………

心想是不是显卡没做好,刚想拆开,注意到屏线接口有点发黄,接口针上有好多助焊剂,会不会是这儿的问题,于是刮了下,一接正常,还好,没重做显卡,说不定该板就报废了,一点小经验,供大家参考。

网友:
估计烤到什么地方了,原来的显卡换好也不亮,说明是烤到了什么地方或者显卡烤坏了。其它正常的话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CPU底座

网友:
会不会在做显卡的时候把显卡背面的电阻搞掉了?今天上午搞了一台V3000 AMD版的。不小心把R89(一个10K)的电阻给搞没了

网友:
仔细看了下,没有掉件,为什么是加焊U座呢,北桥要不要加焊呢?

网友:
这个机器U坐也容易虚焊

网友:
可能是做的时候掉件了,要不就是烤到其它的东西了

网友:
是不是没有焊好呢

网友:
搞了几天,重换了U座,终于解决了

网友:
哎  就是显卡没有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