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 CHIMEI 14.1笔记本液晶屏

楼主(2010-01-27):
奇美 CHIMEI 14.1笔记本液晶屏 LCD 如何查看它的生产日期和是否是OEM产品。 谢谢。

网友:
生产日期 屏上一般都有的。屏的话应该没人能O吧!!除非是把贴标返新的屏。用鲁大师这类的试试

网友:
谢谢
能不能看条形码下的序列号能看出来一些信息?

网友:
OEM产品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晕. 你超级版主 高级工程师."oem"都不知道. 你老人家逗我玩吧.
我是说能不能看出来这个屏是不是奇美专门为某个品牌机公司生产的. 例如 为同方笔记本生产的屏.

网友:
在屏后面条形码标签上有个小标签上面写着大写的"SST 09/12" 这个是不是生产日期?
/

网友:
把编号发上来给大家看看,总有人教你怎么看的。

网友:
屏上面有的条形码 你可以仔细的看

网友:
屏幕 一般而言 都是统一的  个别厂家 自己会加序列号  跟屏工厂没关系

网友:
屏没有OEM这一说,各厂商都是买现成的成品回去直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