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27):
107S显示器,原机行管短路,型号BU 2527AF PHm0105 A4 但一时间手头上没有这种管子,只有C5411,查过DATA,只有一项电压不同。不知可否代换。
2SC5411 TOS 1500 600 14 60 0.15 TO-3P H IS 无阻尼
BU 2527AF 1500 800 12 45 有没阻尼不清楚(查不到具体)
显示器
不清楚

网友:
是17寸的crt显示器吧 C5411可以代换 我一般常用C5411代换

网友:
5411 可以代,但使不住,最好是用BU 的,飞利浦的推动有点不一样,

网友:
哈哈,怎办?一位说行一位说NO,还不敢换。明天看看。,

网友:
用5411代换一般没问题的

网友:
刚才百度了一下,看到:“c5411不带阻尼,可以用BU2522代替。也可以用BU2527AF C5144 C5244代替。”
也有另一则:“另外注意BU开头的管子基极激励电压比较低,因此PHILIPS机器的行管尽量还是要用BU开头的,用其他行管,可能会导致激励不足。”

网友:
C5411可以代用的 它是通用的

网友:
有没那位朋友代用成功的回复一下,谢谢。总不塌实

网友:
BU2527AF不带阻尼

网友:
用C5411直接换吧

网友:
C5411 可以换 DF的 就是阻尼的了

网友:
没问题的,2527AF

网友:
键盘不好用,可以带换的,。不过最好是 ,BU系列的带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最后还是买了DU的换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