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143无北桥供电,急

楼主(2010-01-27):
SONY MBX-143待机0.02,开机到0.12停住了,3V  5V  1.8V正常,2.5V也有,就北桥的1.5V和1.05V没有,CPU供电也没有了,
换过8743也一样, 8743的5V供电正常,BST也有,REF有2V,二个ON信号都是3V,MOS管的控制信号都没有出来.
在测输出电感那,开机时也没有跳变,二个电感输出脚电阻分别是540  150   应该是正常没有短路.
大家帮忙看一下会是什么问题啊,是不是还有什么条件没有满足,

还有就是在TPS2220的9 10脚没有电压,会不会对这有影响.

大家帮帮忙啊!!!!!
哪位大师有图纸的帮忙看看

网友:
这个板北桥容易烧掉,看下有没有短路之类的。论坛上有这个资料下载的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索尼FS的主板吧。做下南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