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不加电

楼主(2010-01-27):
T40机器,一开始开机什么都正常,带电池开机也正常。其中一次,在开机的时候把电磁扣上了,突然间就掉电了,在也开不起来了,拆开后,测量3V  5V都正常,开机电压也正常,待机0.03,点了开机后变成0.02,是什么原因啊,请高手指点是烧坏那里了,谢谢了,

网友:
应该待机电路的问题,IBM大芯片保护了,你把TB82501F换了看一下,顺便你查下它的PDF看下它的供电的电阻和BST的二极管是否有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