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0上电短路

楼主(2010-01-27):
一台东芝M800笔记本一通电就短路 老是炸电源接口旁边有个FDD6685的MOS管,找不到这图纸 ,请高手们帮忙  在线等

网友:
就让它炸好了,炸了后电压调低点,看看是不是有其它元件发热,应该就是它短了,不过要小心,别烫到手

网友:
唉 帮人家换板了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后面的几个公共点 的 上管 是否被击穿

网友:
短路故障修起来真的很累,没有图纸我跑了半天电路没找到头绪

网友:
供电这一块还是比较好修的,信号这一块就麻烦了,调低电压,慢慢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短路最好修,往往是自己粗心,加弱电再看看,解决问题还得靠自己

网友:
这种短路很好修的,花点时间找找就是了

网友:
我还请人家高手帮了查了 也没查出来

网友:
炸了的管子直接连线,然后用小电压上去看看,一开始电压越小越好

网友:
是不是板线连了,不好修呀

网友:
低电压烧摸那里发汤就是那里短路了

网友:
努力修可不能轻易的换板子啊,这样让顾客觉得你没真才实学

网友:
保护隔离接地元件值的注意,电源有问题吗,换个试试

网友:
看看电容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