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P 显卡 BGA 怎么对齐

楼主(2010-01-27):
我拆了一个T41P 显卡 请问老鸟们 怎么对齐 ??

网友:
芯片放在中间也就是上下左右四面与白色框距离一样大,左右空一样大,上下空一样大,不明白看芯片周围南桥北桥空的位置你就明白了,注意看其它桥(南桥,北桥),另外楼主你的帖子发错地方啦

网友:
对BGA是一种感觉!细心就好!联系多了就容易了,那个右下角有个白三角标示! 然后对准放中间就可以了

网友:
BGA上件箭头对A1就是了

网友:
中间的十字架不能植满,其他的跟7500一样就是了

网友:
把一边成45度角先放下,把珠位置对好,然后轻轻放下。

网友:
中间的十字架不能植满 请问为什么不能植满???

网友:
中间的十字架不能植满,其他的跟7500一样就是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0135-1-1.html

请问一下,以前听说7500显卡如果把芯片上的箭头和板子上标的A1对齐的话,会是恰好相反的,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