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确定X800显卡型号

楼主(2010-01-27):
前天买了一个X800显卡,没有铭记.拆下散热器,GPU上有RADEON X800字样.用 EVEREST 测试为X800PRO,在WIN7下微软默认为X800GTO.
安装ATI驱动以后在硬件信息里显示如下信息:

主适配器
显示卡制造商        Built by ATI
图形芯片组        RADEON X800 Series
设备 ID        5549
厂商        1002

子系统 ID        0412
子系统厂商 ID        1002

图形总线性能        PCI Express
最高总线设置        PCI Express x16

BIOS 版本        009.003.001.017
BIOS 部件编号        112-XXXX-XX
BIOS 日期        2004/07/30

内存大小        256 MB
内存类型        DDR3

核心时钟 (MHz)        304 MHz
内存时钟 (MHz)        304 MHz

请各位帮忙触认一下确切的型号.谢谢
另:按说X800系列好像没这么低的显存频率,为什么只显示304MHz

网友:
BIOS  估计 被人 刷过了

dr3  版本要比同德版 高不少  起码在450*900的样子

网友:
我就想刷一下BIOS,可就怕刷错了.很多游戏都能玩,3DMARK01,05到一半退出,3DMARK05能通过,而且有8000多分.DVI进系统不正常,VGA正常.我想可能是BIOS被刷错了

网友:
你从网上下载个 刷下试试,想研究显卡,首先从刷BIOS做起

网友:
DDR 的意思是双倍率数据传输,这里显示 304MHZ,有效的频率就是 608MHZ了。

你最好使用 RIVATUENR 的监测图来记录和观察,看看执行 3D 程序以后核心频率以及显存频率有什么变化,顺便看下温度的变化。有的 X800  BIOS 是支持 2D/3D 分频的。你现在看到的可能只是 2D 频率。看看 3D 频率是多少再做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