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01 维修一例

楼主(2010-01-27):
前两天修了台戴尔1501,故障不显示。
开机看电流1.6A左右没有跳变,外接也不显示,看电流应该到了显卡了,拆开机子压了压桥不起作用,
示波器打内存上的波形看着貌似有两短波形(示波器是数字用的不是很熟练),应该是到显卡了,这个机器是集成显卡的
先把北桥加焊了一下不起作用,然后重做了一下还是不行,晕了!
测了测个路电压也未发现异常,难道是北桥坏了,问了问师兄们没有修道过的,让我先刷个BIOS(没有刷这种BIOS的编程器)

正好店里有台1501是老板收的(故障是外接不显示接屏正常显示,然后到XP界面就掉电,一直没修好)我就把BIOS拆了倒了一下
哈哈!惊喜真的好了!
这个机器要注意的是不装内存和屏时电流也到1.5-1.6A左右
正常装内存不接屏外接显示器电流到1.7A左右  以前修的机子不装内存电流最多到0.8A多,头一次见不装内存这么高电流的
搞不懂是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好经验  没有遇到这个本子啊

网友:
戴尔1501 这个机器不显.跟BIOS有关系吗?头一次.听说。不过还是学习了。请你说下原理.

网友:
不开机不读内存不显示都有可能bios坏掉,就是我们手上很少有bios来替换,有编程器有时候又找不到好的bios资料,头疼

网友:
最近遇到一些1535 和1735 不触发的 都是BIOS坏了 一刷就好了

网友:
笔记本的BIOS还是不好判断啊

网友:
DELL 1526 不触发的 BIOS 坏我也有修到了。

网友:
这个例子说明BIOS可能整体坏,也可能局部坏,甚至是极小的局部,导致产生一些看似奇怪的故障。所以从不跑码到正常显示之间的任何问题都要把BIOS考虑进去,而不是仅仅不跑码。这可能是这个例子的启发。

网友:
DELL的机器经常坏BIOS,还有老机器电流大,不奇怪。

网友:
修笔记本有不少情况是BIOS问题啊,先易后难,先刷个BIOS试试,会有想不到的惊喜!!!

网友:
以后修好了的机器就备份BIOS,越来越多的稀奇古怪的问题都要先刷BIOS,先软后硬嘛

网友:
这个板子北桥是用红胶打的,不好拆,容易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