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一天的板子

楼主(2010-01-27):
今天一个老客户拿来一台电脑 说他的主板和他的显卡不兼容 还说插别的显卡可以亮 把他的显卡插别的主板上面也可以点亮  我跟他把电脑检测一下 没有找出问题
下午客户过来拿电脑 我就跟客户说叫他去换一显卡去 结果问题就来了  客户又把电脑搬来了 我问他又怎么了
  他说我换了别的显卡也点不亮了 我说不是吧  我把电脑接上试机确实点不亮了 主板诊断卡跑00 没有复位了 跟他折腾了半天 没有结果
  主板是845的 一个杂牌  主板的CPU电压:1.4V   内存上拉电压:1.3V  北桥为:1.2V 南桥为:1.5V   还发现了一点 这个主板有时候又有复位 有时候又没有复位  有复位的时候 时钟芯片的晶振有电压  没有复位的时候 晶振没有电压  南桥我也跟他做过了 I/O 我也换过了 实在是没有思路了 那个时钟芯片我也想把他换一个看看 结果没有找到同型号的

网友:
无复位时晶体没电压,一般是时钟芯片问题、或者它的供电有问题

网友:
网卡,声卡拆掉

网友:
只有一个声卡 没有网卡

网友:
没时钟的时候测一下别的供电这些正常不  注意一下CPU座看有没有虚  再就是加焊时钟芯片

网友:
没有复位的时候 有重启电压吗?

网友:
你看cpu是不是虚焊 有时过 有时不过的

网友:
还要考虑北桥,这块主板就是北桥的问题,开始不认显卡,后来又不亮没有复位。加焊桥吧会有收获。

网友:
没有时钟的时候
测量一下时钟芯片的外围工作条件

电压,EN等

如果外围条件都正常,就要考虑是时钟芯片本体损坏,需要更换。如果没有同型号IC,只有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