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62501F的63、64PIN干什么用

楼主(2010-01-27):
IBM T40机子的PMH-4的43PIN发给MAX1631的7、28PIN高电平开启信号时也同时发给TB62501F的63、64PIN,为什么要发给TB这个信号呢?我一直没弄明白。现在修一个T40机子,收到惩罚,不知道如何判断。TB62501F会不会在一定条件下置低这个信号以关掉3M5M?

网友:
给你的东西看看吧
相信有用的

网友:
不是骗分,是安错了

有关IBM T40的维修思路方面的东东.rar

网友:
看了一下TB62501F的PDF文档,认为TB没有主动置低此信号的功能,如果是TB拉低的,原因只能是它坏了,这种可能性我认为不大。最大可能是MAX1631自己拉低的,可是MAX1631肯定是好的。怎么回事呢?

网友:
如果你手上有TB6250的话换个试试看也许就有答案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已买了此芯片,今天应到而未到,明天就到了。

网友:
可以这样说吧。那个被TB拉低的可能极小。。。。。
那是产生MPWG信号的首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这个情况PMH4没有发出信号,怎么不查PMH4的工作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PMH_4的43脚发出的3.3V电压正常,经过10K电阻后成为1V左右。

网友:
在T43上遇到这个情况,有时候还能正常。PMH4 43脚断开后测输出正常,连起来电压就拉低成1.几V,换62506 1901都没解决,查不出问题最后也没解决。

网友:
1901 外围电路电路或负载 异常  造成 5V 开启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经过10K的电阻啊?没这么大吧?刚才看了下图纸,确实有10K,呵呵。1V多的电压该正常了啊。可能是3M或5M后级短路,打下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