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自校准

楼主(2010-01-27):
让自校准从04开始跑的指令怎么输?怎么看自校准跑的成功不成功?

网友:
N4,,22

网友:
一般情况下,跑到4F或50即表示成功了,然后用E4E查看一下流程,看看跑的怎样,当然在SF过程中你也可以用“;”查看AGE值,看跑到那儿了,跑完后要输入N50,,22结束,我说的不知对不对,高手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