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M 8795AE(屏电路上的元件)

楼主(2010-01-27):
请问有知道这个IC功能的吗?
在BENQ G2000WD液显的屏电路上有这个IC,测屏供电有一路到这个IC,对地阻值偏小,疑似坏了。但无法找到该IC的资料,甚至买不到,请大家指教

网友:
屏上的脉冲升压IC,这个一般都不好找,我都是在废屏上的同样位置找封装一样,脚位一样的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