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系列机器显卡问题

楼主(2010-01-27):
DELL .d630/m1310/1330/1420/1400/.这些型号的机器显卡坏的几率很高.厂家说是NV显卡设计缺陷..如果遇到花屏.或是接外接显.内不显.或是更严重者什么都不显.当时看电流应该走到显卡的.多是显卡OVER了。直接做显卡BGA.建议重新直球.加散热片.有人说可以把5角的硬币打磨平了。淀上.那最好.散热会有所提高.翻修率很低.我感觉还是不要糟蹋RMB了。搞点铝片店2个会是同样的效果.也不用浪费那5角钱.
==================
本人见过有些维修店.是把原来的显卡拿下来.不用了。直接买的新的给重新放上去.我感觉没那个必要.原来的没坏.你换个新的上去不是给自己增加成本吗?建议.把客户的显卡拿下来重新直球就可以.

网友:
我觉得dell的显卡散热有些不行的,像1420有些机型的显卡的散热片直接接触不到显卡核心,就算是风扇一直转,也不能很好的给显卡散热,我碰到过2台显卡下边垫了片铜片,但是显卡散热片还是没法子和核心接触好,总是隔1个月左右就返修一次。

网友:
我这么说吧,类似楼主这样的心得,论坛一年下来都不知道多少人发表过了。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找到了法门,但可惜的是,没有人经住了时间考验

网友:
有10%左右的你垫金子也没用,必须换

网友:
至今没换过芯片,全都加焊。一般除了保修再帮修一次,是在搞不定了就不管了。没办法,现在这种机器头痛。如果换了还回来,客户花的钱多了会更不愿意的

网友:
不是核心内部的膨胀系数不一样吗?

网友:
哈哈哈哈 我最维修这么多年 真真给客户 换上新显卡的 可以数到的 一般都是植球 加焊 散热做好 叫客户几个月过来 免费做一次清理 这样就OK了

网友:
LZ多修几台DV2000 3000就不会那样说了夏天你就可以天天有的修了。

网友:
这是通病啊,我做过几台都好了。

网友:
不知道直接焊在散热片底下管用不?用铜的片子

网友:
上边放个铜片子应该就行了吧

网友:
这些系列的机器 没有什么彻底的根除办法,我一般都是警告用户,不能再玩游戏,上网办公用~

网友:
还是赞同10说的。现在冬天了温度降低了这也是个原因啊。换芯片可以解决啊。

网友:
hv3000,dv2000的散热更不好

网友:
换个新版的显卡

网友:
基本就没返修的

网友:
风扇也不是小问题呀

网友:
是呀,这类机器修起就头痛,加铜垫都要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