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很难搞的BIOS问题 有图

楼主(2010-01-27):
朋友的富士康965不小心刷BIOS刷坏了,这个板子设计的有意思内存槽子下面双BIOS 分1 ,2,还有个PLC32的BIOS位置 但是是空着的,原厂BIOS一共有3个 有1 和 2 BIOS, 分别是1M , 还有个2Mbios ,我不知道这个板子到底玩的什么吊吊,写1,2各1M程序到2个码片上面去不行,掉换1,2顺序也不行,2个都写2M程序也不行,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弄的,郁闷

网友:
你看下BIOS芯片的型号是多少M

网友:
没见过,关注啊!!!

网友:
谢谢版主  应该是2M的  但是我写过2个都是2M上去不行 请帮忙看看

网友:
8Mbit是 1MByte
所以要刷1M的文件、
刷了1M为什么不亮。可能为文件坏了

网友:
写好了 是因为选型没有细选~~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