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机子,只用一个电源没问题。

楼主(2010-01-27):
这个电源是长城的,旧的,上到这台机子就没问题,但是,拿新的长城上去,跑D2。再试用别的电源上去,还是D2。再上那个旧长城,顺利进系统,真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客人来拿机子,我为有跟他说,修不好了。
原因
长城
电源

网友:
你看旧电源和新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
,也是长城,就是旧的同新的区别咯

网友:
新的是不是正品长城是不是负载不够。

网友:
肯定有区别 冒牌货 外壳是新的 里面是旧板子修过的

网友:
拿个其它品牌的试之

网友:
主板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从电源的原理来说,不管什么牌子的都可以 ,你测测板子是不是有问题吧

网友:
电源一定是正货,,没修过的。。我拿过几个新电源试过了,也拿过几个旧电源试,还是不行。我都认为是主板问题,但是真的没思路,主板的电压我都测过了,正常。。,现在机子拿走了,,没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