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720无线网卡搜索不到任何信号,已解决

楼主(2010-01-27):
KB926的I/O,在无线网卡上装上天线,搜索不到任何信号,系统内是可以认得到无线网卡的。测试接口各脚的对地阻值,与正常板一致。线路上没有断线。供电也没异常。它的20脚WL OFF#一直为OV,此脚为高电平才对,它直连到I/O,加上板子上没有无线网卡的开关。所以换一个I/O,但仍搜索不么信号。麻烦。从接口的供电脚第2脚拉线到20脚,硬拉3V,使WL OFF#为高电平。之后无线网卡就可以搜索到信号,可以连网。不知道为什么换了I/O,WL OFF#还为低呢,哪位师傅知道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
应该是有开关的,只是你没开,你是拉线强行开的,没有通过开关.可能是这样

网友:
ACER的无线开关一般是使用快捷键的方式, 很少使用硬开关的!

网友:
你也不给个IO的图
会不会这信号来就有上拉电位的电压呢

网友:
对其他电路没影响,只是无线以后总是开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