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65pe的怪问题

楼主(2010-01-27):
一块865pe的主板,本来好好的,但是在用的时候突然屏幕关掉了,然后重启的时候起不来
    用诊断卡检测,在不插显卡的时候能正常点亮,诊断卡的跑码是全部通过的,
    在插了显卡之后,机子就点不起来,诊断卡跑00 c1,有时候能点亮进系统,但在近系统之后,非常容易出现刚才提到的错误,屏幕突然关闭,但是主机未断电
    原来的显卡是好的,在换了另外的一块好的显卡之后,问题依旧,
    用万用表测周围的电压,供电正常,主板在点不亮跑00 c1的时候,有复位
    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黑屏的时候,量量AGP供电
你这个问题还是要围绕AGP,北桥来检查

网友:
黑屏的时候,AGP的12V.5V都正常,但是我差3.3V供电的时候,发现3.3V的供电有时候低这么0.1或者0.2V,但是在正常能点亮的时候,电压也是这样的,有没有可能北桥虚焊

网友:
能确定显卡是好的 供电正常 北桥问题了

网友:
还是按照孤帆兄的试试,在显示器黑屏的时候好好查查AGP的线路,要是不行,我只能请教我们那的国宝级人物伟大神了

网友:
先打值了 看看有没有那里 不对的

网友:
如果显卡没问题,那就是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