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3点不亮修复后的疑问

楼主(2010-01-27):
下图方框图上,以前好像进入液,有点发霉的东西,导致无VCORE电压,仔细划干净后就正常了,想问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有液体电路会短路的,肯定点不亮,你弄干净了不短路了电压有输出了就好了呗。

网友:
但是我测其它电压都输出来了,就是没有VCORE电压呢

网友:
能把这种问题说清楚的人 就不用做维修了

网友:
要不就全换上新的撒。。。。。不过好想没有那个必要。。。你是拍有后移症吧。。。。

网友:
如果上边说的不行就换主板吧呵呵

网友:
轻微短路,可能会造成各种各样的不可预知的故障的,就跟有点精神不正常的人一样,时好时坏,也可能一直坏

网友:
查一下 产生这电压的工作条件

网友:
没有看明白你说是情况,不是说正常了吗?怎么又少电压了呢!!??

网友:
阻值变大了吧

网友:
长毛了就洗一下`如果好了~`最好还是加焊一下会好点~~其它事等返修再说吧

网友:
之前是不是有短路的?清完后就没有了

网友:
应该是有腐蚀要不就是短路,反正你把那地方清理干净,可以的话加焊下,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过板线氧化阻值变大,还有板线间有轻微的短路和漏电,进液的板子或多或少都有些这样的问题,而且都是常规很难解决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笔记本主板一般都有加电的顺序,最重要的部件如CPU最后加电,中间遇到什么故障就保护不会往后加电,所以很多原因引起异常如某个部位进水短路,VCORE自然也就没有的。

网友:
看看那组线到那里去了,在实际测试下,看看有不有短线,等等

网友:
你的这个问题问的真怪,进液后电压通过的时候会造成短路保护所以没有电压输出,清理干静之后不短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