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T43不能开机,按开机键后电流从0.05降为0.00A

楼主(2010-01-27):
最开始是待机电流为0.00A,加热了一下1901E芯片后情况如下:
1):测各电感无对地,VINT16/3VSW正常,3M/5M正常。
2):测PMH6正常起振,76PIN 的 M1 ON有3。3V,经R866输出5M ON,R405输出3M ON
3):测1901 的21PIN V+有16V,22PIN SHDN#有高电平,20PIN VL5正常输出.
4):待机0。05A,3.3V和5V均正常。

    此机更为奇怪的是,从插好适配器通电开始,硬盘指示灯常亮(但我并没有接上硬盘啊,天啦!),别的指示灯都不亮,按开机键后,电流直接降到0.00A,此时硬盘指示灯不亮了,MAX1901E的4PIN的3M ON 只有0。95V(待机时和正常情况下为3.3V),7脚ref无电压,判断1901不良或东芝芯片不良。4脚的ON信号为什么会被拉低?哪个可能性大一些?有过这种情况的请回答一下!!

网友:
我昨天修了一台也跟你这种电流跳变内似的,烘烤一下就OK了

网友:
我遇到的情况一模一样,只是机子是T40,待机是MAX1631,电源管理是PMH_4。我估计系统供电单元出问题的可能性更大,不一定是芯片,也可能是外围元件或后级负载有短路。我准备先换TB再说,因为MAX1631已换两个,肯定是好的。

网友:
看看 待机芯片的外围电路的 电容  给换一下   我修过 t4 的机器 换了3v后面的 电容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拿热风机加点热风吹吹

网友:
3 5V负载后级有短路。

网友:
又出现新的问题和现象:单用电池可以开机,此时硬盘灯不再会亮,屏幕正常显示,电池灯黄色且一闪一闪,怀疑电量低,此时插好电源适配器,屏幕会变亮一点点,说明充电正常。但为什么单独用适配器不能开机呢?一按开机键,电流变为0.00A。 且在没接硬盘的情况下,硬盘灯会常亮?电池和适配器同时接上时也是不能开机。

网友:
我在1901的4脚加了个电阻,然后加热了一下1901片子,就可以开机了,可能1901虚焊吧,谢谢

网友:
看不明白。你所加电阻的用途?
加电掉电。在IBM 机器中是很常见的故障。。。范围也比较广。不过这种修复率比较高。。。也比较容易修出来。

网友:
所有的M电压时不是都正常  如果正常  查B 电压  A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