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下1/3白屏没信号,什么原因,高手帮忙

楼主(2010-01-27):
屏下1/3白屏没信号,什么原因,高手帮忙
信号

网友:
屏坏了 白的 软排线 掉了 没得救的多

网友:
下面白屏,刚刚还好的,我拆了下屏就坏了,客户的东西怎么交待啊。
屏线也看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
屏坏了,也就是说没有用了哦

网友:
導電玻璃ito開路了 維修者進階必經過程 多壞幾塊 將來技術與手法才會愈來愈好

网友:
玻璃弄坏了,屏没救了.

网友:
屏坏了,换灯管时易出现此类问题。

网友:
如果换灯前是好的,换完坏,八成是拆屏时碰坏横向驱动IC了。猜测应该不是COG结构,比较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