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主板:asus k8v-x-cayz主板维修一例Unknow BIOS error,error=1063

楼主(2010-01-27):
本人对主板了解甚少,基于菜鸟级别,昨晚兴起,翻出来一堆08年修电脑的时候换下来的坏主板,
拿了一片层色好点的华硕k8v-x-cayz主板,芯片组为VIA K8T800+VIA VT8237
简单万用表量了下无短路,上cpu、电源、内存、测试卡
点开机键,通电测试卡无码,测量下发现没有Vcore电压,其他正常
上下管栅极没有控制电压,其为3相供电,每项的控制ic  adp3418 sop8封装,4、1脚均有12v电压,2脚无电压无波形
顺藤摸瓜 找到不远的 司令部adp3166 ,其28脚VCC有12v,不犹豫,从asus k8n04的坏板上,搬了一个adp3166上去。

再次通电的时候,兴奋极了,正常跑码了 。断电插上显卡,开机亮啦!!兴奋ING。。。。
然后插上上硬盘光驱,准备系统测试下。可就在这问题来了,开机跑到最后,提示:Unknow BIOS error,error=1063,未知错误,本不想管他
可是进入coms,设定完之后,竟然不能从光驱启动,也不能再次进入cmos!但是可以从硬盘启动,费解ing。。。
BIOS 块拔插了n次无效,排除接触不良。然后上网搜索Unknow BIOS error,error=1063,问题依旧不能解决,问了不少朋友,也没遇到过该问题

天亮了,人也困了,饭罢睡觉喽。。。。
接下来就是现在的事了,无奈只好刷下BIOS一试。可刷BIOS也是大姑娘破处--头一回呀。也没有编程器
先在百度看了不少有关主板ami award  BIOS的刷新方法,准备系统下刷新,然后重新做了下系统,用这块板子对硬盘进行释放文件。做好后
下了个AMIBIOS写入工具AFUWIN4.42汉化版.rar的 刷新工具,通过主板 标示和everest显示的主板型号 k8v-x和k8v-x-cayz 从华硕官网
下载了 k8v-x的  BIOS,在系统下强制刷了进去,心脏狂跳中,重启,哎呀妈呀终于ok了,1063消失,也能从光驱启动了

以下是主板图片、adp3166@adp3418的pdf、和使用的刷新工具(汉化)、刷入的BIOS

网友:
楼主真是谦虚啊,这还菜鸟?思路很清楚啊。

网友:
呵呵,楼主厉害,偶也是菜鸟,这贴子不错

网友:
楼主光驱不能启动。是在别的机器上把系统先释放在硬盘上,然后插到这块主板上做的系统?

网友:
同时出现俩个不同的问题  这种情况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的

网友:
楼主专搞夜修的 么 晚上清静 有感觉 ~!我今天修到得也是这样的问题 跑了 半圈板子才 找到 哈哈

网友:
哎,一个字,神!没有核心供电,主从电源控制芯片,没有光驱,其它机子ghost系统,bios报错,系统下刷bios,查硬件型号,这一环一环,敢问这了解甚少是相对‘秒杀’而言吧!哈哈!学习,佩服!更佩服的是版主晚上还不休息啊,真乃神人也!

网友:
对于我们新手来说,思路非常好,多谢您的分享精神。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 只不过 很喜欢 晚上 干活 哦

网友:
对于我们新手来说,这样已经是高手了。

网友:
那不叫大姑娘破处--头一回呀那叫大姑娘上花桥--头一回

网友:
晚上干活  注意身体哦
  但是我是用编程器刷BIOS   版主有系统DOS下刷BIOS的 教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