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的主板掉电

楼主(2010-01-27):
华硕机器A6000,大家都知道的问题。客户拿来的时候是掉电,开不了机电流在0.9A左右掉,现在我加焊了内存槽和北桥和显卡,可以开机了电流在2.几A,现在在进华硕LOGO那里开始掉电,每回就是这样,真的需要加焊CPU座子嘛。客户拿来的时候开启了一下,还进了系统,客户反应用不了多久就掉电的问题,可是到了我这里,就开不起机,就掉了,大家分析下是什么问题,故障还是北桥嘛

网友:
修过有CPU座虚焊的,有北桥虚焊的!

网友:
你先检查一下散热部分,可能还是北桥的问题。如果有AMDCPU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虚焊问题,加焊或重做

网友:
你换适配器试试 或者把你的维修电源的左边第二个旋钮调大一点试试

网友:
请先排除维修电源的过流保护。2A多的电流 可能达到了维修电源的保护值。 适当的把电流的保护阀值调大点试试。第二的旋钮。

网友:
刚刚修完一台 ASUS A6K CPU AMD MT-30 独立 7300显卡 北桥 SIS 755  故障 开机大概3-4秒后掉电,加焊MAX1544和CPU座都无效!!!
开始以为是不是主板上有短路的地方 大概查了一下 电源部分基本都正常,无奈之下 加焊了 北桥 我用的是850A+的风枪,前些时候用这个风枪吹死过一块845的主板,现在还要焊北桥 心里没底!!! 风枪风速4档 热度7档半  距离主板大概在6-8CM左右 吹了大概5分钟(因为没指望能吹好也没有看时间),之后上CPU加点 开机了 !反复开关机几次 都没有问题 !现在正在烤机当中 看看烧的时间长了 会不会故障反复!!!

网友:
楼上用风枪加热北桥 厉害啊

网友:
应该是组装问题,检查下风扇和硅胶

网友:
修过好多,基本都是北桥虚焊。

网友:
感谢朋友们,这个机器已经修好了
是内存问题

网友(2010-03-23):
我有台同样的机器,问题也一样,但是换了内存也加焊了还是没用

网友:
我修过一台处理好散热就可以了。

网友:
是换的内存还是重新又加焊的内存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