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00 不充电

楼主(2010-01-27):
dell d500 不冲电 电池是新的 电源也换新的了,就是不充电。MAX1645B 也换了,有个I/O 不是一个型号的可以代用吗?
不充电
DELL

网友:
在BIOS里先看看认不认出你的适配器,如果认不出,那很大的可能要换I/O了

网友:
SMSC的EC还有二极管容易坏。。
找图慢慢查

网友:
应该是检测电路问题,先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