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A A8E的上电问题

楼主(2010-01-28):
最近接到一块很头疼的本本 ASUS Z99E /A8E 。
故障现象是 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灯亮,其它没反应 。有3VSUS, 5VSUS ,12VSUS。。没有1.8V  3V 5V 12V .
测量PM PWBTN#在按下开关的瞬间有电压跳变。根据上电的循序表来看,1-7步都没有问题。
到了第七步的时候EC应该发出PM SUSB#和PM SUSC#信号 。测量这两个点没有电压跳变 ,
随后我强行给个3V电压到这两个点 测量1.8V 3v 5V 都出来了 。由此判断EC坏 。可是我换了个新的EC(IT8511TE)后发现故障依旧。
难道EC发出PM SUSB#和PM SUSC#这两个信号,还需要什么其他的条件吗?
请高手帮我分析分析 。先谢谢啦。

网友:
仔细研究了一下图纸 。发现PM SUSB#和PM SUSC#信号是由南桥发出后送到EC的SLP-S3和SLP_S4脚。
当EC得到PM SUSB#和PM SUSC#信号后, 才会发出SUSB_ON和SUSC_ON,此时各路关键电压就会产生。
现在的问题正是SLP-S3和SLP_S4两个脚没有电压,也没有电压的跳变。
南桥为什么没有发出PM SUSB#和PM SUSC#信号呢?
难道真是南桥坏了?

网友:
测一下 南桥有没有收到 ec发出的pw btn 这信号 有可能是这路信号出问题啦

网友:
楼主是咸宁的吗  我也是  加我QQ 514817353

网友:
你不是会测电压跳变吗?那就测一下南桥前面有没有收到开机跳变信号嘛。如果引脚不好找,只有直接杀南桥了。

网友:
测量PM PWBTN#信号已经送到南桥了。
是的 准备杀南桥啦 。

网友:
BGA 南桥试试吧

网友:
今天换了南桥 故障依旧

网友:
查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看南桥有没收到EC发来的SB PWEBNT#信号,发出去了就说明EC是好的  一般的机器单元电路的电压要么是南桥开启,要么是EC  ,IBM 的机器就不一样 他由PMH芯片来发出。

网友:
你可以看下南桥32。768晶振的谐振电容  啊    可能是COMS电路那块的问题 。

网友:
是的 确实是南桥有问题
维修经验我整理后会另外发帖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