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北桥代换

楼主(2010-01-28):
求北桥代换
主板为。。。捷嘉945GC求北桥代换

网友:
CPU是志强2.0的

网友:
这个板这么看都不像技嘉也不像能上志强U的板,北桥通用性很小的

网友:
是 JS 改的那种小板,CPU 是集成在主板上面的。

网友:
945芯片组还有一个型号是945GCZ的,你试一下

网友:
这个板怎么看也不是技嘉的,945GC的北桥可比945GCZ的更好找

网友:
这个板怎么看也不是技嘉的,945GC的北桥可比945GCZ的更好找
引用 网友A:

嘿嘿。。人家是捷嘉。。早报废板子拆吧

网友:
换北桥后行行吗?

网友:
技嘉板好像不是这种颜色的吧

网友:
拆下 北桥 散热片 看型号 "配对";

945GC 应该容易找吧; 这个并非 集成 "至强CPU", 卸掉 CPU散热器 就清楚 了。

网友:
芯片换了就能用了吗?

网友:
换啦个945GC的还是不行呀。。。。再昂达945GC板上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