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多种型号如何驱分电压

楼主(2010-01-28):
1117多种型号如何驱分电压
比如有的是 AMS1117   有的是 AMS1117-1.8
AMS1117-2.5
这很好理解, AMS1117-1.8 是1.8V, AMS1117-2.5是2.5V
那AMS1117是不是都是1.25V呢?
还有的标AMS1117ADJ 这又代表什么?
我在很多板上看到的都是AMS1117 , 没有看到什么 -1.8   -2.5  -3.3  之类的.
再问一个供电源路的场效应管代换主要是看什么?
管脚一样,电流要>=之前的就可以了是吗? 这对输出的电压会不会有影响呢?(手头没有板试无法试)

网友:
不带后缀的为可调或者3.3V,带ADJ的可调,就这么简单!

网友:
以前还真没注意,一般都从转相同电压的拆来用

网友:
完全明白了,谢谢张先生,
再麻烦您回答一下我的第二个问题,
供电源路的场效应管代换主要是看什么?
管脚一样,电流要>=之前的就可以了是吗? 这对输出的电压会不会有影响呢?(手头没有板试无法试)

网友:
管脚一样,电流要>=之前的就可以了是吗?  对主板上的MOS管来说可以了!

网友:
记住了 电流要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