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个 方正17液晶的问题

楼主(2010-01-28):
17的方正液晶,插上市电,指示灯一亮一灭,电源板上还发出吱吱叫声,好像是从变压器那里发出来的,是不是得换板子了?

网友:
有元件烧了,检测一下 电源板与高压板

网友:
一般可认定为电源板过载。先查一下滤波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