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100 BL51

楼主(2010-01-28):
外接 正常       上屏  有水波纹   因为没有  屏 和  屏线  代换   显卡的可能性  很小         有什么办法可以  判断出问题呢

网友:
先排除下是否是屏线接触不好。。。。

网友:
量一下屏线,加焊一下显卡,还不行只能去买个屏了

网友:
先加焊试试

网友:
原来是不亮,新买的主板。外接正常,没有办法只能先换块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