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V3000和DV2000的维修后能否长期使用问题

楼主(2010-01-28):
HP DV3000的INTEL 965板子,在触摸板与主板的连接插座处有两个一模一样的接口,其中左边是指纹识别的,右边是触摸板的,而我总是接错,把触摸板接到左边,所以就不能开机。根本原因找到了,不过主板也烤坏了。
   在DV3000的主板维修中,无论是换板还是显卡BGA重值,都需要对散热系统进行改善,通过近期维修,在修复后,对显卡加装散热铜片和改风扇长转(从USB供电处引+5V供电,同时应对风扇进行除尘和加油),芯片温度在桌面下可低至38度(INTEL945),或者41度(INTEL965 8400显卡),放电影时稳定在45度左右。使用导热胶垫的效果不如铜片,使用导热胶垫时的温度要比使用铜片高10度左右。

网友:
长久下去还是会回来的

网友:
改风扇和加铜片有些机器也会反

网友:
HP V3000的板子出现显卡点不亮是个很常见的问题,最好是换芯片解决!

网友:
换芯片不改好也是要返修的

网友:
原来的显卡没有坏,为什么要换呢,那不是浪费吗?重制应该会好的

网友:
我一般显卡换完后清理风扇加油。其他不做改动。只是在做BGA时再多延长5秒的时间

网友:
做BGA延长5秒,楼上的能解释一下吗?不是太明白,是为了锡熔化充分流动更强烈些吗?温度设在无铅217,还是高一点?

网友:
我遇到一台8400显卡的DV3000,主板都换了三块,每次在公司测试放高清电影一天,温度也不过60度,连续测试都正常。可客户拿回家十来天就出现问题,就出现花屏。

网友:
换09加强版的好些,我们现在很少返,即使返 时间也很久,对客户交代过去  就是成本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