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848po-g IO 是什么???

楼主(2010-01-28):
现有一块GA-8i848p-g主板,送来之前被人修过。IO换了。被换成8705F
现在情况是不开机。SB3.3正常。不上电,,,,
求IO型号
不开机

网友:
有人知道没有呀,帮我一个忙吧。
自已先顶一下

网友:
技嘉的通常都用ITE8712F-A GB 的。你试一下

网友:
我换过了,但是现在不开机呀

网友:
网上搜索下,或下个图看看,

网友:
8712F-A,芯片的第三排最后两个字母一定要是GB才可以!还有啊,要确定你更换的这个芯片绝对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