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加NF3主板跑25

楼主(2010-01-28):
一块技加NF3主板。单桥的加测试卡上U跑25不过能显示响机。只要一短接复位开关就不亮了。是否桥虚焊了。U754针的。

网友:
你用手压一下桥不就知道了吗?不上显卡还跑25吗?

网友:
建议重做一次桥,NV的板有跑25开机的

网友:
主板南桥有问题  换南桥把

网友:
建议楼主先不要做桥,开机压桥看是否能正常显示,跑25能显示的板子也有的,如果压桥不过就先加焊再测试下,做桥还是有风险的。

网友:
已经修复了。是桥虚了。谢谢大家。。K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