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加电不显灯管亮,是显卡问题吗?

楼主(2010-01-28):
t41加电不显灯管亮,屏供电有,手上没有好屏,用碎的141宽屏试,显示四小块,请问高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呀?加焊行不行?外接正常。。。
显卡
显卡问题

网友:
感觉能显示4小块的话不像是显卡的问题,最好找个屏找换一下。实在找不到加焊一下也无防,注意一下温度就可以了。毕竟这个系列的显卡还虚

网友:
按住显卡试试,T4的显卡爱虚焊

网友:
四小块是什么啊?能显示图像的话。那就是屏的问题了吧?!

网友:
换屏试了,不行,按显卡试了,不行,晕了,在请高手指教。。。。。

网友:
应该是显卡 BGA吧

网友:
外接你试了吗?四小块N卡中挺常见的.

网友:
好像不是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外接正常 碎屏能显示4小块,屏坏的可能大些
7500显卡空焊外接正常的很少

网友:
我看楼主已经换过屏了,只有加焊或换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