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一块板跑25,启动完成了也25,换检测卡也25。

楼主(2010-01-28):
刚开始是内存没插好跑 C1,重插内存后启动完成进系统了,可一直显示 25,换了好几张卡都显示 25。

难到我所有的卡都不兼容还是?

网友:
板有问题,查修吧

网友:
换南桥吧,刚修好一张技嘉的主板跑25不显的。

网友:
晕 !~~~ 能用稳定就行呗 不是所有的机器启动完都是FF的或者00的 什么样的都有 还有启动完显示78的呢

网友:
主板点亮后,跑任何代码都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
我遇到过联想的主板一切都正常,但是测试卡显示25的!

网友:
真是晕了。。。就像楼上说的。。。不是所有板都会回到FF或者00,我修一DELL的主板还跑01显呢。。。然后一切OK,最后就是跑的01,进系统也显01。。。呵呵

网友:
这都是正常的,如果跑到25不显,那主板就有问题了。

网友:
只要能显示就不考虑代码了

网友:
我修过很多精英的
检测卡根本就是一个代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