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蓝屏死机

楼主(2010-01-28):
NEC本子,开机一段时间会蓝屏,检测了内存 ,硬盘都没问题。曾经换过主班。有时刚开机就蓝,请问大家一般是那的故障啊?谢谢

网友:
NEC什么型号的本子?修过一台,主板和硬盘之间有还有一块传接板那种,接口虚了。加焊一下好了。不过是台比较老的机器了,奔3的

网友:
NEC什么型号的本子?修过一台,主板和硬盘之间有还有一块传接板那种,和主板连接的接口虚了。加焊一下好了。不过是台比较老的机器了,奔3的26-1-1.html

网友:
有可能是桥问题,加热试一下!

网友:
有条内存可能不好,

网友:
最难搞的就是NEC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