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不能带负载,只能空载

楼主(2010-01-28):
求助  ATX电源不能带负载,只能空载,怎么解决?

网友:
看看是不是里面有电容鼓包了

网友:
电容我换啦 ,  少上啦个  是不是少上个问题?

网友:
一般是电容失效,,,

网友:
电源里面电容坏的多

网友:
把滤波电容全换了吧

网友:
一般是功率不够引起无法带动负载,看下电容有没有问题,还有负载是否超过了电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