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915 上真U不通电问题。

楼主(2010-01-28):
INTEL 915 上假负载能触发通电。。上真U闪一下就断电了。 不上真U测不到电压。但上了真U又通不了电。求这问题应该从那里下手。。在线等。

网友:
座好像是虚焊,各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场管我拆下来测了。没坏。上管D级12V正常。S级没电压出。。下管没电压。这是上假负载的情况。其他地方电压正常。

网友:
用手压北桥和座,看能不能上电,不能把四口12v拔掉,在看能不能上电。

网友:
电源ic换了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分别拆下2组上常管上U点。。。但问题依旧。现在就是不知道是主电源IC问题还是从电源IC问题。。请问这怎么判断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情况一样。还是短路。

网友:
换电源IC问题解决。。在此谢谢。